怎么用三维软件画详细的螺纹线G1/2螺纹线,3D打印和开塑胶模具需要? UG和SW的螺...

楼主(2025-03-19):
怎么用三维软件画详细的螺纹线G1/2螺纹线,3D打印和开塑胶模具需要?  UG和SW的螺纹线里都找不到

网友:
内还是外

网友:
螺旋线扫描切除

网友:
啊?什么意思

网友:
有没有可能人家要的是这样1:1真实的

网友A:
最近我有个塑料件要打印,正好也是这个规格的螺纹孔,我就是画的底孔打印的,然后买的G1/2丝锥让工厂给攻丝的。

网友(点评):
而且开模的话,做螺纹孔也不方便,一般是做嵌入件

网友B:
先画个圆柱  然后画齿形截面  然后画个圆生成 螺纹线 然后扫描切除  去B站 直接找视频一步一步带你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近我有个塑料件要打印,正好也是这个规格的螺纹孔,我就是画的底孔打印的,然后买的G1/2丝锥让工厂给攻丝 ...

这肯定不行,批量的3D打印件,没有时间去手动公司

网友(点评):
让工厂做,很快就攻丝攻完了。一般会要买个丝锥给工厂。机器攻丝很快的,跟钻孔一样。又不是用手拧丝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画个圆柱  然后画齿形截面  然后画个圆生成 螺纹线 然后扫描切除  去B站 直接找视频一步一步带你做

这太麻烦了,容易出错,这么多种的管螺纹型号,难道一个一个画?

网友C:
异形孔导向的下拉菜单有个螺纹线,找找看有没有g1/2,软件也提示了要想生产用,需要自己去查螺纹规格确定尺寸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太麻烦了,容易出错,这么多种的管螺纹型号,难道一个一个画?

考虑对软件二次开发一个画实体螺纹的命令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异形孔导向的下拉菜单有个螺纹线,找找看有没有g1/2,软件也提示了要想生产用,需要自己去查螺纹规格确定尺 ...

有,但只是符号螺纹,我要的实体螺纹线,能开模具的

网友:
把螺纹存为库特征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有,但只是符号螺纹,我要的实体螺纹线,能开模具的

我sw2016版,异形孔向导下拉菜单的螺纹线是实体螺纹。孔用剪切螺纹线,轴用拉伸螺纹线。还是你没找到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sw2016版,异形孔向导下拉菜单的螺纹线是实体螺纹。孔用剪切螺纹线,轴用拉伸螺纹线。还是你没找到位置

我找到了,单里面只有米制螺纹的螺纹线,我要找G螺纹和管螺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