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为什么sw零件转stp后,文件占用空间变大了6倍

楼主(2025-03-19):
请问下各位,我一个斜齿轮的零件,原本只有300多M,转化成STP格式后,为什么变成1.89G了

网友A:
STP(STEP)格式是一种国际标准的CAD数据交换格式,它以文本形式存储模型的几何和拓扑信息。这种格式需要详细描述模型的每一个几何元素,如点、线、面、体等,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因此数据量相对较大。
SolidWorks的原生零件文件通常会采用更高效的内部数据结构来存储模型信息。这些格式会对数据进行压缩或优化,从而减小文件大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P(STEP)格式是一种国际标准的CAD数据交换格式,它以文本形式存储模型的几何和拓扑信息。这种格式需要详 ...

原来如此,感谢解答。
因为我原先注意到的是,大部分零件转STP后文件都是变小的,只有小部分零件转stp后会变大,所以这次300M零件转stp后变成1.89G,就很疑惑。
按照你的说法,我是否可以理解为,简单的零件转STP后文件变小,复杂的零件转STP文件后变大。

网友:
step 普遍都是同等偏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来如此,感谢解答。
因为我原先注意到的是,大部分零件转STP后文件都是变小的,只有小部分零件转stp后 ...

是的
像有曲面的都会偏大

网友B:
你试试转X_t,这种格式是SW和UG的内核,通常是会变小的。

奇了怪了,一个齿轮有300M,载个图看看特征树呢,普通的齿轮也就10M级别的大小,你的为何如此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试试转X_t,这种格式是SW和UG的内核,通常是会变小的。

奇了怪了,一个齿轮有300M,载个图看看特征树 ...

可能齿数比较多,又是斜齿,我把齿用实体拉伸掉,再转STP就只用300K了

楼主:
我刚忽然有点明白过来,零件里面包含了建模的所有数据,比如我后面是用实体把一圈齿合并成了圆,虽然是变相把齿面消除掉了,但齿面本身的数据还是在这个零件的文件里的,所以零件本身的文件依旧比较大(300M),但转化成stp后,stp里不会有齿面的外形数据,所以stp只有300多k了。而如果齿面不消除,直接转stp,就是2楼解释的那种情况,因为齿数太多(即模型太复杂),就导致数据量大以至于文件变大到了1.89G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试试转X_t,这种格式是SW和UG的内核,通常是会变小的。

奇了怪了,一个齿轮有300M,载个图看看特征树 ...

转X_t好快啊,一点都不卡,秒转,我之前转STP卡半天,但还是很大,有900多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