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格的字体怎么改大啊

楼主(2025-03-19):
选项里面改不了

网友:
EZ,去图纸编辑立改字号大小

网友(点评):
图纸编辑是哪个功能

网友(点评):
它那个是修订表,图纸编辑根本管不到。

网友(点评):
修订更简单 双击,改字体

网友:
右键,图纸编辑

网友(点评):
楼上说 不行

网友:
系统选项中的“文档属性”修改后,只对后添加的修订表有作用,先添加修订表过了那个村了,所以你要删除这个修订表,再重新添加一次。

网友(点评):
表格数字是变大了 但是打进去的字还是那么小

网友:
修订表的模板,自已改一个作为定制,然后调用修改后的就OK啦。

顺便说一下,修订表一般放在图幅的右上角哟。

网友(点评):
我一般拉到右下角

网友:
选中要改的单元格,取消使用文档字体就可以修改表格字体了
顾名思义,如果要修改整个表格的字体就要到选项-文档属性-表格里修改设置(必要时保存模板)

网友(点评):
选项-文档属性-表格这个我改了,然后表格里面的字还是没变化

网友(点评):
又可以了额

网友(点评):
SW现在的图纸更新有延迟,所以有些更改需要更新图纸(重建、或者保存甚至需要重新打开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