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文字高度】软件里设置同样的字高,汉字比字母数字的高好多,怎么办?

楼主(2025-03-19):
比如SolidWorks和AutoCAD,插入文字时,同样设置5mm的高度,字母和数字就是5mm,但是汉字就会高大好多。实际标注了一下,黑体字体,高度设置5mm,SolidWorks的汉字在7mm左右(不同的字高度还不一致),AutoCAD的汉字在6.5mm左右。

然后用户提的要求是文字高度5mm,但是存在中英混合的情况。

大家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吗?一般是如何解决的?
有什么标准没有?

网友:
要选用适当的字体,CAD是通过选用不同的中、英文字体(大字体)来实现的,临时的话SW也可以通过使用不同的中英文字体来实现,要彻底的解决就需要特殊的(订制)字体,据说网上有专门的仿宋字体就是中英文大小一样的

网友(点评):
那用户提的比如字高5mm,是指字母数字高5mm,还是汉字高度也是5mm。如果都要一样高,我可以把中英文分段儿设置高度。

网友(点评):
就是中英文设置不同的高度,这要看具体选用的什么字体,有的英文字体看起来反而更大的,win10系统默认的等线字体好像就是等高的

网友(点评):
字体高度以中文为主相对来说更好点吧,显示更大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