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用faro检测的多么

楼主(2025-03-20):
一般都用激光跟踪仪,关节臂,照相,扫描都用什么软件对接

网友A:
faroarm的探头测试结果容易受到测试手法的影响,实在没得用了用用,激光头的扫描精度堪忧啊

网友B:
FARO 激光跟踪仪
FARO CAM2:提供全面的测量和检测功能,支持激光跟踪仪的多种应用,包括尺寸测量、位置校准和动态跟踪。
FARO Zone 3D:用于事故现场、犯罪现场等的三维重建和分析,可与激光跟踪仪配合使用。
FARO 关节臂(FaroArm)
FARO CAM2:提供从基础到高级的多种版本,如 CAM2 Probe Essentials、CAM2 Probe Professional 等,用于关节臂的测量、检测和质量控制。
FARO CAM2 Scan Professional:支持关节臂的扫描功能,提供点云捕获、特征提取和分析工具。
FARO 扫描仪(如 Focus Laser Scanner、Freestyle 手持扫描仪)
FARO SCENE:专为 FARO 扫描仪设计,用于 3D 点云的捕获、处理和配准,支持自动目标识别和扫描图像配准,可生成逼真的三维可视化图像。
FARO CAM2 Scan Professional:适用于 FARO 扫描仪的计量级检测和分析,提供与 CAD 模型的对齐和精确的特征提取。
FARO 照相测量系统(如 Cobalt Imager)
FARO CAM2:支持照相测量设备的数据采集和分析,可用于尺寸测量和质量检测。

楼主:
引用 网友A:
faroarm的探头测试结果容易受到测试手法的影响,实在没得用了用用,激光头的扫描精度堪忧啊

是嘛感谢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B:
FARO 激光跟踪仪
FARO CAM2:提供全面的测量和检测功能,支持激光跟踪仪的多种应用,包括尺寸测量、位置校 ...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