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中的小零件能不能一刀下来?

楼主(2025-03-20):
如图,只标了几个尺寸
不想掉头车。材质304

网友:
这个就是自动车,一刀下!

网友:
最后切断那一刀惨不忍睹

网友:
说是一刀,就问换了几把刀
至少3把吧,

网友(点评):
本意是一次装夹

网友:
完全可以。但也是介于图纸只标注的尺寸,没有尺寸公差,没有形位公差,对粗糙度也没做要求。如果有,就跟3楼伙计说的一样,最后切断的那一刀就不一定是什么情况了。

网友:
走刀机就可以啊

网友:
丢尺寸了

网友:
夹右端还是夹左端?

网友:
一刀切下来,不需倒角吗?

网友:
车内孔的时候把倒角倒了,直接切下来就行不用翻面。

网友:
一般情况下,调头并不比一刀下来的综合效率低。如果零件要求比较低,可以先把对面内孔的倒角做了,接刀点处理好了,最好是接刀点有一点圆弧的过渡。反正切断的地方的毛刺是最麻烦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