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三相异步电机输出转矩

楼主(2025-03-20):
如题,变频器拖动普通三相电机,输出50Hz时,电机输出为额定扭矩,那么输出25HZ时,输出扭矩会降低吗? 如果10HZ使用,是否输出扭矩大大降低? 这就是常说的机械特性软?
  如果用伺服电机,额定转速内,低速使用,输出转矩可以保持不变,即不改变拖动负载能力,就是说伺服电机低速时机械特性比普通电机要硬?

网友:
普通三相电机的转矩与频率没有直接的关系。频率直接影响的是同步转速。当降低频率,同步转速降低,恒功率的情况下,扭矩会增加。机械特性软是指转矩与转速的变化关系,如果转矩变化,转速也随着显著变化,就可以说机械特性软,反之如果转矩变化,转速基本不变,就是硬机械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