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明细表数量显示问题

楼主(2025-03-20):
如题,BOM表数量显示问题。有没有大佬明白的。

楼主:
自动放大了2025倍

网友A:
换一个明细表模板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一个明细表模板试试。

我一张图片中就是两个明细表的对比,甚至我都用了SW原始的模板,也是一样的问题。
所有的数量都被放大了2025倍。

网友:
模版问题,全都乘上了年份,调整一下就行了

网友:
材料明细表模板问题

楼主:
最后实在没办法,我都卸载重装软件了还是一样的毛病,找不到原因。索性添加了一列在旁边加了个公式='数量'/2025,然后隐藏原本的数量一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