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拉伸切除后两侧面还要平行怎么搞啊

楼主(2025-03-20):
如图1红色两侧面现在是平行的,前后绿色面是斜的,图示建个草图拉伸切除后两红色侧面变为斜面图2,有什么办法切完两侧面还保持平行么

网友:
用修改面的方法建模

网友:
你斜着切,还想让切后的面保持平行吗

网友:
草图里面的点、线进行定义,几何约束

网友:
不是正的四棱锥台就不可能平行,肯定有三角面。。。。

网友A:
?????你切除了个斜面,还要求其保持平行是这个意思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切除了个斜面,还要求其保持平行是这个意思吗????

想明白了,不是这样的

网友(点评):
哈哈哈想明白就好,和我刚开始画东西时候一个状态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