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大佬:真空热处理变形量

楼主(2025-03-21):
材质:GCr15真空热处理淬火
内径100,外径110,高度80,形状直筒光板,无槽,无眼,
求教大佬:1:真空淬火后变形量能有多少,2:磨削加工后,是普通附加回火,还是需要真空附加回火?

网友A:
有条件就自己做测试吧
热变这个东西,理论和实际还是有差距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条件就自己做测试吧
热变这个东西,理论和实际还是有差距的

,谢谢指教

网友B:
你这零件壁厚直接淬透了,直接就真空淬火后精磨就行了,变形量与在炉子里怎么叠放有关系,这个零件结构,正常变形量0.1-0.2mm之间。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零件壁厚直接淬透了,直接就真空淬火后精磨就行了,变形量与在炉子里怎么叠放有关系,这个零件结构,正 ...

还需要附加回火吗,要是附加回火,普通回火炉行吗?

网友(点评):
真空淬火后 是 精磨,然后就成品了,

网友C:
这要看你这零件要求有多高,很高的话工序就很多,比如前面要加球化退火,后面要加去应力回火等等。
无论怎么搞,淬火后必须立即做一次回火,除非是实验室做材料研究才会只淬火。

网友(点评):
楼主好像是想问 磨削加工后 是否还回火?有些晕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还需要附加回火吗,要是附加回火,普通回火炉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要看你这零件要求有多高,很高的话工序就很多,比如前面要加球化退火,后面要加去应力回火等等。
无论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