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限元分析一个疑问

楼主(2025-03-21):
对于有些零件,有一处特定的区域,用于夹具固定,我就对此处做一个凹槽,深度0.01或者3mm或者5mm,夹具设定就选择在凹槽表面
然后用workbench还是simulation分析,求解后,最大应力就跑到了用于夹具固定的凹槽里面,可能是凹槽的点、边线,或者侧面,我无论是细化网格,还是圆角处理,应力值会越来越大,也不知这块涉及什么原理?什么理论?谢谢!

网友:
我看视频教程老师说过,有可能是 应力奇异点,可以不用管

网友A:
不应该做凹槽,应该区域划分。一些细小特征应该简化掉。

网友:
你细分网格,那不就相当于提高精度吗,那得到的数值可就昌直来越大吗

网友:
有个公式 啥玩意/截面积
 截面积无限小的时候他就会无限大。你那个位置被判定为无限小,或者比较小了。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有些边角,等等就有奇异点,你搜下这个资料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应该做凹槽,应该区域划分。一些细小特征应该简化掉。

在workbench里没有区域划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在workbench里没有区域划分

有啊,在SPACECLAIM里面。

网友(点评):
或者你在CAD里面把面划分好以后导进去也行。

网友B:
https://zhuanlan.zhihu.com/p/368846930
这个链接里有讲述在workbench中如何划分选定区域

网友:
应力奇异,你可以这样理解,就是应力集中的极限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s://zhuanlan.zhihu.com/p/368846930
这个链接里有讲述在workbench中如何划分选定区域

OK,非常感谢!!!

网友:
你的网格已经很小了,一般来说静力学分析中,判定你的结果是否准确,需要你计算位置覆盖三行以上红色网格,默认情况的颜色哈,而应力奇异位置,也就是你现在的孔位置,无论你如何调整网格,都无法用三层以上网格覆盖,因此有限元计算不出应力奇异位置的应力情况!那么如何处理呢,可以这样说,应力奇异位置可以理解为应力集中的极端情况,也就是说,应力奇异是结构危险处,需要更改!你目前是假定的为夹持位置,因此你需要更改你的边界条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啊,在SPACECLAIM里面。

那需要做一定深度拉伸切除方能显示出一块区域,这样的话,又会出现应力奇异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需要做一定深度拉伸切除方能显示出一块区域,这样的话,又会出现应力奇异了

不用拉伸啊,直接画区域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拉伸啊,直接画区域就行了。

如果是复杂的表面,曲面,圆弧,不是平面了, 也是按照知乎的方法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