尺寸标注

楼主(2025-03-21):
如图是一个铝方管,此面切除部分该怎么尺寸标注啊

网友:
这样标注

网友:
这样然后那样

网友:
如图?2#说的对 这样标注

网友:
哥们,没图片

网友:
如下图,这样标注就很规范。

网友A:
传上来的图有很多理解方式,三视图是最基本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传上来的图有很多理解方式,三视图是最基本的

图中菱形那一块是切除部分,然后又有圆角等,不知道该怎么尺寸标注了

网友:
详细尺寸见三维模型,反正是激光下料的

网友:
三个面应一下ABC基准,管控相对ABC基准的位置度,供应商按照3D加工,后续检测直接三坐标测试

网友:
有个秘决,技术要求写上一条:
未注尺寸参看3D数模~~~~
未注尺寸参看3D数模~~~~
未注尺寸参看3D数模~~~~

网友(2025-05-08):
只接丢给供应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