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棱锥是怎么加工的呢?

楼主(2025-03-21):
请教各位大佬,这样的棱锥是如何加工出来的?总不能是一个面一个面铣出来的吧

网友:
干嘛不能铣出来呢

网友A:
一个一个面铣出来很难吗?效率一定低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一个面铣出来很难吗?效率一定低吗?

感觉换面的时候好像挺麻烦呢

网友:
可铣可磨

网友:
应该是有特定的工装、夹具做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觉换面的时候好像挺麻烦呢

用分度头换呀,你以为要装夹很多次呀

网友:
四轴做不是很简单

网友:
用分度头夹持,仰起你需要的角度,然后按等分一个一个地铣就行了,这不太简单不过了.

网友:
手砂轮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