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拉强度差这么多,为什么?

楼主(2025-03-21):
Q345钢的抗拉强度一般为470-630MPa;
钢丝绳的抗拉强度1700-2000MPa;

为什么差这么多?请专家给解惑。
(已经问过Deepseek,秘塔)

网友:
材料成分不同,工艺不同,评价状态不同

网友:
两种完全不同的材料,一种低碳钢,一种是合金钢,一种软的,一种热处理后硬化的,

网友:
一块50mm厚度的钢板不如5块10mm厚

网友:
2楼说的对,需要了解具体工艺

网友:
自己翻一翻强度测量方法与标准就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