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 这个液缸压盖怎么拆

楼主(2025-03-21):
这个液压缸漏油要换油封,但缸体没看到有任何螺蚊,压盖上也没见到有凹点或缺口,求教各位大神怎么能拆开呀

网友:
不出意外的话,内环压进去,把卡环取掉就可以打开了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大概是:活塞杆收到底,会低于缸盖。里面有分成3块的挡环,取出来,再取出轴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