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杆气缸负载问题

楼主(2025-03-21):
亚德客磁耦合无杠气缸,看选型手册,水平布置时,允许的负载比竖直布置时还小,这是什么原因呢?

楼主:
连接件应该是固定在气缸滑块上的零件,不是指负载。因为水平布置,固定在滑块上的连接件重量太重,会使气缸发生弯曲。不知道怎么删帖啊。

网友:
看了一眼驱动表,不是同工况下竖直负载更大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