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度折弯,请问spcc冷轧板,厚度2mm,折弯半径内r是2mm,折弯扣除是3.3mm,那么如...

楼主(2025-03-21):
90度折弯,请问spcc冷轧板,厚度2mm,折弯半径内r是2mm,折弯扣除是3.3mm,那么如果实际加工折弯半径内r是6mm,折弯扣除是多少?实际加工折弯半径内r是6mm,折弯扣除还是3.3mm吗,是不是比3.3要大的多?

网友:
肯定比3.3大。

网友:
这个扣除参数应该是对应内R角0.2的

网友:
按我们冲压模具展开公式算,内R2折90度展开是4.7,内R6折90度展开是11.0

网友A:
根据我钣金供应商给的算法:铁基材料折弯90度扣除:厚度*1.7mm

网友:
用K因子算啊,系数改到0.3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根据我钣金供应商给的算法:铁基材料折弯90度扣除:厚度*1.7mm

这种基本是90°折弯,而且r角是二分之一的板厚的情况下适用,要改变r角的情况会出问题的,再具体点应该是1.75*板厚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基本是90°折弯,而且r角是二分之一的板厚的情况下适用,要改变r角的情况会出问题的,再具体点应该是 ...

是这样,我供应商也说了

网友(点评):
所以说,都用solidworkds了,直接用K因子,然后取0.3就好了,不用操心那些折弯扣除什么的有的没的了

网友:
首先说明板厚2折弯半径是2时折弯扣除3.3是不对的,如果你就按3.3计算的话,半径是6时,折弯扣除是5。当然因为你的3.3不对所以半径是6时扣除是5也是不对的

网友:
看材料的公差吧 我是做材料的可以联系我13761368873

网友(2025-06-02):
准确的办法是下块料,多折几道弯实际验证一下

网友(2025-07-21):
内R越大,展开尺寸越小。就是说扣除比3.3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