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材质的螺母预紧力怎么计算

楼主(2025-03-22):
螺母为抗磨蚀白口铸铁件粗牙M48,螺栓为45钢,不知这样的螺母预紧力怎么计算?

网友A:
直接查表,有公式和表格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查表,有公式和表格

不知从哪里能查到

网友A:
https://www.cnblogs.com/wanwufangzhen/p/11610402.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www.cnblogs.com/wanwufangzhen/p/11610402.html

感谢!

抗磨铸铁的材料标准中查不到抗拉强度和屈服强度,不知怎么计算螺母M48的预紧力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
抗磨铸铁的材料标准中查不到抗拉强度和屈服强度,不知怎么计算螺母M48的预紧力

不是常用材料,得自己做实验
或者用相近的材料类型进行估算,乘以安全系数

网友:
参考相应口径管螺纹扭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