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佬:这是什么形式感应器?

楼主(2025-03-22):
@老鹰 版主能置顶嘛  图中像弹簧一样的那个铁丝,使用环境是包裹在密闭的PVC管里面,用来探测PVC管外面的液位高度

那根弹簧一样的

那根弹簧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容

这个电容,那怎么运行检测液位高度呢?再不接触液体的情况下

网友A:
看着像一个弹簧,实际卷制后有一定的面积,外面有液体活没液体时,对地电容不一样。电路检测到电容的变化,可知液位。

网上搜某宝,无接触液位传感器

网友(点评):
我没做过这个,仅仅是猜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着像一个弹簧,实际卷制后有一定的面积,外面有液体活没液体时,对地电容不一样。电路检测到电容的变化, ...

还是不明白这个原理,能再详细解释一下嘛,就是现在这个东西弹簧他是套在一个PVC管子里面,也没有其他导体在液体中,光靠这个一根套在管子里面的传感器是如何做到感应液位高度呢?我的理解电容是要接触到液体才能产生变化的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电容,那怎么运行检测液位高度呢?再不接触液体的情况下

这个弹簧是电容的一边,液体是电容的另外一边。看这个弹簧的个头,有无液体,大约会有几十PF的电容变化。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是不明白这个原理,能再详细解释一下嘛,就是现在这个东西弹簧他是套在一个PVC管子里面,也没有其他导 ...

电容,就是两个不接触的平板,中间用不导电的介质隔开。
这个弹簧就是电容的一个平板,介质就是PVC,另外一个平板就是液体。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容,就是两个不接触的平板,中间用不导电的介质隔开。
这个弹簧就是电容的一个平板,介质就是PVC,另 ...

我看DEEPSEEK 还有一种单电极模式,就是弹簧套在不导电容器里面,来感应容器外面液位变化,这种也是存在的吗?如果存在 那我这个产品估计是双工作模式了,单电极 双电极互相辅助运行了。真是为难我一个机械设计的,抄电子产品

网友(点评):
这种控制部分,肯定要外协出去呀。没有人全能的,很正常。

网友:
这个哪里是电容?电容最少要有两个脚才行,这个肯定是感应器啦。

网友:
地感线圈类似吧,高频,遇到水,就会被干扰,电流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