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各路大神提供宝贵的意见

楼主(2025-03-22):
中间是袋子,红色的可以左右活动的安装面板,蓝色是铰接,绿色是钩爪,有没有什么可以降低退钩时挂袋风险的小结构。或者有没有其它的代替结构。面板上钩爪通过的空洞越小越好,最好就是个圆洞,

网友:
钩子换吸盘

楼主:
中间的物件比较重500kg左右

网友A:
吨包拆包机?????勾旋转退出面板即可

网友(点评):
钩子旋转退出,面板可以挡住袋子

网友B:
最好把相类似的东西图片放上来,好比你上传个袋子是这样的,社友就不会说用吸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吨包拆包机?????勾旋转退出面板即可

旋转退出确实没问题,但是扎破袋子会出现漏料情况,这边就是想把扎破袋子的口做到尽量小,担心袋子跟着爪子进来,卡到哪个夹板的哪个缝隙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好把相类似的东西图片放上来,好比你上传个袋子是这样的,社友就不会说用吸盘了

好的,学到了

网友:
是不是有自动脱钩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