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手能焊液压油缸上面的弯油管吗

楼主(2025-03-22):
机械手能焊液压油缸上面的弯油管吗?我们以前的供应商说焊不了,保证不了密封性,有做过相关焊接设备的吗?

网友A:
不是保证不了,而是能保证质量的机器价格比较高。一般的是接受不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保证不了,而是能保证质量的机器价格比较高。一般的是接受不了的

嗯,估计公司不舍得花太多,顶多小几十万,难搞,现在客户对焊接要求越来越高了。

网友:
要求高就得人工,请些技术好的焊工解决。

网友:
找新的供应商

网友:
目前还是难题吧,

网友:
换供应商,让能干得了的上,

网友:
俺想是各位没有弄清不能焊的点!成品油缸是不能在上面搞焊接的;包括在有油缸的设备上进行焊接作业,由于接地原因产生电火花会伤害缸筒内表面,最后伤害密封圈破坏密封。

楼主:
目前找了一家,近期面谈。
感觉找焊工最好,但是公司换设备简单,找人就不行了。。。

网友:
弯头和只管焊接吗?截面是不是圆,或者类圆形,只要是,基本都能做,只不过是价格差距,我之前公司做深水采油设备的一部分人工,一部分就是机械自动焊接的,埋弧焊接最多,大壁厚,大焊接口,只要是圆的,调好参数埋上就开干。相贯线的也能焊接,只不过大多时候还是人焊接,批量时候比如50来个时候就上机器了。还有一部分是换热管的一堆也是上的机器。有钱啥都能搞,没钱啥都难弄,有钱没脑子,那就等着被骗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