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的杂牌加工中心质量如何?

楼主(2025-03-22):
我在浙江,想定台855的,本省的机子比广东的要贵2,3万。差别在那里啊?

网友:
这个问题你问高手了,
第一看你加工什么产品,如果是铝件,电木,山东11W的机器就行,
如果你要加工钢件,哪就得30起,
质量,现在电控,都过关,我现在用的系统,国产1800六轴,用了4年,完全没问题,买的新机,新代会死机,因为他是一台WINS电脑,WINME系统的,
凯恩帝不错,我用了N年,从100I到2000I,没出过问题,最长16年还在使用,
三菱,稳定,可靠,易操作,贵,
加工中心,选 择,有钱,尽量选 硬轨,精度高,寿命长,正常使用保10年寿命,钢性好,刀具磨损小,加工速度比线轨快很多,因为线轨一刀0.5,硬轨一刀5,区别太大了,硬轨软硬料通吃,精度更好
穷就线轨,线轨便宜,刚性差,精度也差,整 体寿命不如硬轨,线轨阻尼小,重加工,会造成丝杆珠子过快损坏,加工硬料,震动大,易碎刀尖,所以不适合重切削,不管你什么滚珠,多少滑块,都没鸟用,买线轨,加工铝件,电木,合适,加工硬料不行,碰都不能碰
主轴转速,一般加工中心选择8000转比较合适,选 高速主轴,扭力太小,不适用,比如8MM的铣刀,加工铝件,切削速度180米才7200转,加工钢件60米,才2400转,所以高转速没用,你可不要信高转速能带来高精度和高光洁度,这是扯蛋,
加工中心如果钱够,选 硬轨,加工效率高很多,比如钻孔,配11KW主轴,6000转,能打80以上的孔,铣80的孔要多久,钻80深100的孔,只要1分钟,铣哪就是1小时,
精度,不要扯精度,国标加工中心,能达到0.02就合格,市场上,20W以内的机床,没有一台能达到0.02的精度,可以随时试,,铣一个300的圆,测真圆度,

网友:
差别,总重,855重量2.8T,卖8.5W,3.6T,卖10W,5.5T,18W,标准机7.6T,售价在27W以上,重机10.5T,就是立柱宽1.2米的哪种,售价在50+
丝杆,导轨,这种机都是上银,系统,15W内的只能是国产,凯恩帝,15-17,新代,17-20,三菱
主轴区别,便宜的山东产主轴,贵的建椿,主轴有3000一个,山东产,键椿2.6W,

网友:
涉及到春哥的专业了,说的一点没毛病

网友:
春哥这个答复很正经,也很可信

网友:
春哥是长期用户,最有发言权

楼主:
谢谢。
我是成批量加工小铝件6061的。精度也没要求。
当地本省的几家,都是要16,7万。后来问题了一家广州在本地的门事部,只要13,4万。
新代和三菱差别大的吗?新代系统常死机,用的是WINCE系统?

网友(点评):
小铝件别买加工中心,要买钻攻中心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
我是成批量加工小铝件6061的。精度也没要求。
当地本省的几家,都是要16,7万。后来问题了一家广 ...

买机床、大保健这两件事,你可以无脑相信春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机床、大保健这两件事,你可以无脑相信春哥

这么说,像我这种没要求的,买个便宜的都是能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么说,像我这种没要求的,买个便宜的都是能用了?

春哥说可以,那肯定没问题。我们要信春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