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光位移传感器测量值不准

楼主(2025-03-22):
测量原理很简单:厚度δ=K-L1-L2
买了6个传感器,1700一个,用在客户的现场,测的运动的物体,速度7m/min,发现测不准。回公司我测试了一下,就上面拍的视频。发现暂停视频,截取画面中的两个传感器的数值,相加,发现有两个画面的俩数值之和相差竟然达到了2mm左右(u盘厚度4.5mm),这可害惨了我,客户现场用的基恩士IL-100,一套4000左右,很稳,现场还有别的问题,老板估计也不想花钱了再买传感器了。
俩传感器我特意对中了的(A传感器射出来的激光对准B传感器的激光发射点,B传感器射出来的激光对准A传感器的激光发射点)
客户要求的精度是0.1mm
哎,国产的东西真不能买,这回亏大了。

网友:
国产不能用,你是不是国产,如果是你是国产,按你的意思,你也不能用?你老板招了你这样的人,真是倒霉,
国产不能用,我看是你不能用,因为你不会选型,
做加工的说,国产的机床不行,要用进口机,我笑笑,你从哪能买到质量精度高于国产机的设备,如果有,你可以为国家立功,因为巴统协议,不允许卖中国高档设备,东芝可以了解一下,卖苏联一台设备,美国军队直接抓人,
可能福特的人也在骂,国产真不能用,还得是进口货,特别是中国济二的,真牛B,比国产强百倍。法国车,德国车,都买济二的冲床,
工业品比如这个传感器,如果你选型时,技术差数,能达到0.05,哪一定就能达到,工业品虚标的极少,调试,如何调试,产品选型,你要认真看说明书,要认真看,你可能没有看,
中国作为工业大国,从棺材,航天,都是第一梯队,世界上能比的几乎没有,
这世界上能比得上中国的国家极少,不要扯小日本,他跟中国比,是垃圾中的垃圾,日本没有什么产品能拼得过中国,从家电到汽车,哪个不给中国打垮,美国英国,法国,毛子,这些国家,还是有技术,不要以为毛子差,毛子实际上强得可怕,中国所有的工业都基于毛子,
不要以为德国老历害,他不如法国,法国有独立的工业体系,能造德国不能造的东西,比如大飞机,战机,核弹,
这个世界,除了五常,别的都是垃圾,

网友(点评):
一是分不清是敌是友。我手中刀举起又放下,举起又放下。。。。。。。。。。

网友:
@学者11 来战
@学者11

网友(点评):
好久没看到他人了

网友:
@学者11 @学者11

网友:
环境因素:
强光干扰:强光可能导致传感器接收到的信号失真,从而无法准确测量物体的位移。
温度变化:温度变化会影响光学材料的热胀冷缩,进而影响测量精度。
振动或机械干扰:外部振动或机械干扰可能导致传感器位置或姿态发生变化,从而引入误差。
被测物体特性:
表面颜色和反射率:不同颜色和反射率的表面会影响激光的反射效果,进而影响测量精度。例如,黑色物体对传感器的影响最大,而红色影响最小。
表面粗糙度和光泽度:当被测物面的粗糙度较低或较亮时,会产生较强的镜面反射,导致测量误差。
物体倾角:被测物体表面的倾角会改变散射光场的分布,从而引入倾角误差。
传感器自身问题:
测量误差或精度劣化:传感器本身可能存在测量误差,或者由于长期使用导致测量精度劣化。
系统误差:包括偏置误差、比例因子误差和非线性误差等。
噪声干扰:背景光噪声、散粒噪声和电子器件噪声等会影响测量精度。
校准方法
外部参考校准:
使用已知尺寸和形状的标准物体作为参考,将激光传感器的测量结果与标准值进行比较,从而对传感器进行校准。这种方法操作简单,但需要高精度的标准物体。
自校准方法:
通过设计特殊的校准程序或装置,使激光传感器能够在工作过程中自动进行校准。例如,利用高精度的参考标准或机器人辅助系统,通过算法计算理论坐标与实际坐标之间的偏差,并据此调整传感器的位置和姿态。
温度补偿技术:
在传感器中集成温度传感器,实时监测环境温度并根据光学材料的热胀冷缩系数调整测量结果,以减少温度变化对测量精度的影响。
几何误差模型校准:
对激光传感器的几何特性进行分析,计算出其误差来源并进行补偿。这种方法适用于结构相对简单的传感器。
系统误差模型校准:
建立激光传感器的系统误差模型,包括偏置误差、比例因子误差和非线性误差等,利用数学算法对这些误差进行补偿。
噪声模型校准:
建立噪声模型,并通过滤波算法对测量数据进行处理以减小噪声干扰。
校准步骤
准备工作:
选择合适的校准对象,确保其符合校准要求。
检查激光传感器的工作状态,确保其在正常工作范围内。
准备必要的校准设备和工具,如高精度标准物体、光学测试设备等。
数据采集:
根据校准方法的不同,采集相应的数据。例如,在几何误差模型校准中,需要采集传感器在不同角度和位置下的输出数据。
数据处理与分析:
对采集到的数据进行处理和分析,根据不同的校准方法选择合适的算法进行计算。
评估校准结果的精度和可靠性,判断是否需要进行调整或重新校准。
校准结果应用:
将校准结果应用到实际系统中,对激光传感器的输出数据进行修正或调整。
定期重复校准过程,以确保长期稳定性和准确性

网友:
学者今天不怼春哥?

网友A:
目前来讲能用机械式的别用光电式的,之前做过一个测发动机缸盖上的气门杆上的垫片高度的项目,用的也是基恩士轮廓仪,样本上的参数满足需求,也请基恩士的人来测试,也是可以的,但是在客户现场就有误差,成功率95%这样,客户不认可,分析下来原因是产品上有油污和每台的光洁度有差异,后来更换为GT传感器,机械式的,对环境与工况的变化就没有影响了,激光类的对工况要求高,不是不能用,要分场合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目前来讲能用机械式的别用光电式的,之前做过一个测发动机缸盖上的气门杆上的垫片高度的项目,用的也是基恩 ...

客户现场已经用基恩士的6年了,也是激光的,都很稳定,是这家传感器的质量有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客户现场已经用基恩士的6年了,也是激光的,都很稳定,是这家传感器的质量有问题

了解,如何在通工况下基恩士OK,那这是性能上有差异,基恩士的价格贵,如何客户没有指定品牌的话,一般老板不会给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了解,如何在通工况下基恩士OK,那这是性能上有差异,基恩士的价格贵,如何客户没有指定品牌的话,一般老 ...

买东西还是要买大品牌的,至少质量能得到保障

网友B:
基恩士的我们也在用,效果不行,受色差和外观的影响太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基恩士的我们也在用,效果不行,受色差和外观的影响太大

也是用的激光的吗?粗糙度肯定影响测量,如果反光太强肯定也影响,我这里测得单一产品,应该影响不大

网友(点评):
用的基恩士激光测距

网友:
极限参数的产品一定要做实验,而不是直接做项目。我以前做了一个成本压力极大的项目。没有办法,用了欣灵的接近开关,差点没特么玩死我。侧向切入检测。被测物是有燕尾槽导轨的,速度也极为稳定。接近开关竟时有时正常,有时不输出。不输出就不输出吧,特么指示LED还亮。看到二楼说的话后,我不敢说国产不行了(只能说我自己不行),但是如果真让我做极限参数设计的话,我绝对不会再拿我担心有问题的方案来做试验,有的亏是吃不起的,有的亏是吃了也没用的。比如:就在今天,我一个同事找个借2000米BVR电线,说是为了测压降(就是为了推测工业现场总线的性能问题),直接把我气笑了,且不说他测这种参数效果如果,就是真是重要参数。测出来也没用。因为即使是同样品牌,同样生产线,甚至是同样一个班组的人生产出来,只要不是同样批次,就可能差很多。就说截面积,中国有几米电缆是合格的?高铁地铁都出过问题,何况我们这种民用三级负荷的东西。再有一个:好多参数为什么要放大规格使用?355KW的变频器到底能不能带动355KW电动机?按同样的负载类型。我们买的95平方的BV线,竞然用70平方的SC线鼻子正合适。需要说的是:企业的采购一般有专门部门来处理。即使质量检测可以检测截面积。又有几个检测过直流电阻值?其实根本就不是国产的不行,其实是老外产的不行的那部分咱们根本用不到(都进不了关)哪儿有不正规跨国企业?

网友:
标定块标定了没有?实际误差是多大。

网友(点评):
这个不需要标定吧?测出来的就是实际值

网友(2025-04-24):
任何激光传感器都需要标定,要不然参考值是什么,以什么为依据。

网友:
我们用国产有一家的就很稳定好用呀,真么必要一个品牌有问题就习惯性说国产咋滴咋滴。人还有长的丑的和长的漂亮的呢

网友:
多半你自己不会用,选错了。

网友:
哈哈,这家本来就精度不咋地。另外你做不好的一个主要原因,是2个传感头不同步,所以精度会差

网友:
出厂没测试?

网友(2025-09-04):
便宜没好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