蹄脚的噪音问题

楼主(2025-03-22):
设备用几个蹄脚支撑,因为冲击大,蹄脚经常跳起来再砸到地上,导致噪音。而且其他方面都无法解决,比如埋地桩等等。
唯一的办法就是减缓冲击。
现在的办法是套个橡胶套,效果差强人意。但这样太不正规了,作为产品让人笑话!
请问有没更好的办法?

网友:
加配重,比如在底上加块钢板,重量能压住震动,如果觉得钢板贵,直接送一块水泥预制块,以前我就是这样干的,
下面10包水泥,才200多,几根钢条,一个木盒子,完美解决,老板说我是个天才,天才个毛线,我只是干过泥水匠而已,

网友:
1. 降低设备中心,配重(大理石、钢板、水泥等),配重比1:10会是理想状态;
2. 配重后可能需要增加隔振产品,如隔震垫、空气弹簧:

3. 既想省事,又想省钱,试一试钢丝缓冲产品:

网友(点评):
降低重心

网友:
只能想到弹簧,胶垫这样的,另外像我鱼缸的氧气泵之前支脚有胶垫还是震得木板有噪声,下面又放了一个静音底座(就是一个玻璃下面有4个脚垫支脚,可以搜一下尼特利静音底座),另外楼主可以了解空调压缩机是怎么固定的(一般是3个支撑螺杆套个胶套上面再是压缩机,上次网上看到小米汽车的好像是几个弹簧吊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