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选择多大的减速机比较合适

楼主(2025-03-23):
各位:
      具体需求如下图:丝杆的导程为10-20mm
看看选择多大的减速机和电机比较合适?
有相关推荐的厂家和品牌吗?

网友:
怎么个牵引方式?

网友:
给我电机型号,我帮你配减速机,对了,伺服的安装方式也要告诉我,以便于我选行星还是其他转向器配行星

网友:
丝杠本身就是一套减速机构,完全可以不用减速机,700KG负载配合丝杠加直线导轨机构电机可以选400-750W的就可以满足了

楼主:
谢谢大家的关注,最终我选择了蜗轮蜗杆升降机。手摇兼顾电动,都可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