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摇旋转板

楼主(2025-03-23):
如图1和2所示,正常工作时4压在5固定板上面,通过螺钉连接固定;当松开4上面的螺钉时,希望转动1轴带动齿轮旋转,转动4,然后再固定4上面的螺钉。
图2为具体的结构设计,转动1,通过锥齿轮副2带动齿轮副3转动,4和3齿轮副之间螺钉连接,所以3转4跟着转动。
现在的问题是,正常工作时4上面的螺钉把4牢牢的压在了5的表面上,当松开螺钉时,发现转动1的阻力太大,甚至转不动,请大家看下,如何改进? 即能让4牢牢的跟5连接牢靠,当需要调节时,又能够轻松无阻力。还有个问题,零件4设计成这样如何机加工? 用焊接省料担心强度? 或者做成两个零件连接,就是麻烦

图1

图1

图2

图2

图3

图3

网友:
加个平面轴承

网友:
为什么要用齿轮,用个蜗轮蜗杆不香吗?

网友:
你的件4允许它有个轴向运动或者说加个伸缩弹簧,松开螺丝它就能自己弹出几mm(你的盘大小尺寸及加工精度决定)

网友:
您的伞齿和普通齿轮不都是1:1的吗 感觉如果不是为了结构布置考虑 完全都可以省掉
直接1改成摇把开方孔 4改成方头呢

网友:
加个弹簧

网友:
在4的那个后面加个台阶,放个平面轴承,加减速机。。增大转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