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xa数控车做2州编程怎么样

楼主(2025-03-24):
新手学习二轴编程caxacam数控车 好用么,有什么好的教程推荐么

网友A:
一天应该可以学会

网友B:
车床编程,市场上几乎没公司用这个软件,不要走弯路。
先去招聘软件搜搜,看哪几个是主流,再决定学哪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车床编程,市场上几乎没公司用这个软件,不要走弯路。
先去招聘软件搜搜,看哪几个是主流,再决定学哪个。 ...

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天应该可以学会

感谢

网友C:
CAXA数控车2022(我只用到这个版本)现在的功能还不够强大,数车编程主流基本上是mastercam ,也有用UG编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CAXA数控车2022(我只用到这个版本)现在的功能还不够强大,数车编程主流基本上是mastercam ,也有用UG编程 ...

是的我一般用ug编程但是二轴ug有点不方便

网友:
新手学习二轴编程caxacam数控车 好用么,有什么好的教程推荐么/ 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