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步轮,同步带可应用于高精设备?

楼主(2025-03-24):
请教同步轮传动的应用,以及维护保养更换周期如何,其张紧力应怎么控制,感谢各位大佬

网友A:
多高精度?

网友B:
同步带用久了会松,长了自己会跳来跳去的,精度要求高长距离运动齿轮齿条多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高精度?

1个u,电机转同步带连高精度丝杆,

网友(点评):
1MU,你真敢扯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步带用久了会松,长了自己会跳来跳去的,精度要求高长距离运动齿轮齿条多一些。

是电机连同步带接丝杆的结构,

网友:
精度高负载大不建议用同步带,

网友:
精度太高   推荐电机通过联轴器与丝杆直连   如果负载大加精密减速机

楼主:
引用 楼主:
1个u,电机转同步带连高精度丝杆,

网友:
不能用直线电机吗,这种精度直线运动只能用直线电机吧,我前几天刚接的项目,三菱直线电机定位精度3μm,重复定位精度1.5μm。。。

网友C(2025-04-23):
伺服电机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伺服电机可以吗?

你说的很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