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轴上挖一个倾斜的圆柱体该如何操作呢?如图

楼主(2025-03-24):
如图,

楼主:
是三维建模上的问题

网友:
数学告诉我们,倾斜圆柱和轴的中心线可以作一个面,在那个面上把你要搞的倾斜圆柱中心线画出来,然后通过这个中心线旋转切除或者做个垂直面拉伸切除都行

网友:
建一个倾斜的基准面,在基准面上画草图

网友:
切掉的是一个平行的槽,建个基准面的事,简单

网友:
建一个参考面,切除

网友:
机械制图怎么学的,这么简单的问题,不想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