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动齿轮组在齿轮箱内两轴端固定转不动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5-03-24):
相啮合的齿轮模数压力角都是相同的,但是当在齿轮箱内轴两端固定的时候齿轮卡死转不动测试过程:
1.当轴的一端固定不扣盖板的时候齿轮可正常啮合
2.齿轮箱内两根轴两个齿轮啮合扣上盖板轴两端固定,结果还是卡死转不动。
3.当齿轮箱里面放一根齿轮、轴无齿轮啮合的时候扣上盖板两轴端固定,无阻碍可正常转动

求大神解答

这是一个渐开线的差动齿轮组

这是一个渐开线的差动齿轮组

网友A:
齿轮啮合中心距和盖板上的两轴中心距不匹配,大概是盖板上的两轴中心距做小了

网友:
这是差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齿轮啮合中心距和盖板上的两轴中心距不匹配,大概是盖板上的两轴中心距做小了

他是径向力太大了吗,大神有啥好方法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