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密速率转台,转速误差0.00004,欢迎指导

楼主(2025-03-24):
如图
速率:1°/s
采样间隔:1°
最高支持转速:3000°/s

网友:
卖多少钱

网友(点评):
几十万到几百万不等

网友:
你小子又来骗小白了,有种电机,叫步进电机,便宜20一个,驱动器最便宜2.6一个,转速误差为0,因为他的工作特性决定,他转一圈,一定回初始位,如果不回,就无法正常工作,这种不比你这高级,

网友(点评):
电风扇吹香皂盒?

网友(点评):
误差0在机械方面来说就像公差0一样是做不到的 只可能是他精度高 显示精度不够他舍略了

网友(点评):
步进的精度约等于步距角的十分之一,东方最高的步进电机步距角0.36度,注意精度和分辨率的区别

网友:
转速误差还是转角误差?如果是转角误差,大概是0.15秒左右,精度极高了,请问传感器的精度有多高?至少要0.01秒的传感器吧?

网友(点评):
这款是高精密电机,转角误差±2″,转速误差如图所示

网友(点评):
大侠看到的0.15″是位置稳态精度

网友:
就你这玩意下午上班,我拍一下垃圾电机的精度,还好我也有图谱,只能忽悠一下小白
这个精度比你多一位,

网友:
高速高精密高加速度?用途呢?

网友(点评):
精密测量,惯导,追踪

网友:
垃圾机床的误差,

网友(点评):
这种只适合骗小白,

网友(点评):
这是20元的步进电机吗?图片反应了什么

网友(点评):
数置误差0.000002,速度误差0

网友(点评):
误差是0,还觉得正常?

网友(点评):
你都能误差0.00004,别人就不能误差0?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厉害了

请多多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