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底是一个电磁阀控制多个气缸精度高还是多个阀控制多个气缸精度高?

楼主(2025-03-24):
或者说一个阀能顺利控制多个气缸的前提条件是什么?

网友A:
用气缸了,还会去考虑精度?气缸不都是开到底,合到底吗

网友(点评):
有三位五通的,可以控制气缸的行程,但是,别指望精度有多高。

网友(点评):
我用过一个电磁阀控制两个气缸的升降,主要是这两个气缸是一个顶升台的两边动力源,这样可以防止憋劲,防止一边过度伸出,相当于连通器了。

网友:
加限位吧

网友:
非要比较的话,肯定是多个控制多个精度好一点。其实一个控制多个气缸,几乎气缸之间都是不同步的,只能取一个气缸作为基准反馈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气缸了,还会去考虑精度?气缸不都是开到底,合到底吗

精度高用SMC  的气缸带磁感应的。

网友(2025-05-06):
你想问的,应该是同步性把。要求不高的话,可以使用是个电磁阀带两个气缸,再注意下中间气体容积(气管长度),气缸和支撑件可以采用浮动连接,再使用三杆的滑台气缸,具体还是看你自己的取舍。必须承认,每个气缸都存在差异性。真要求高,那就用电机吧。

网友(2025-07-28):
两位五通电磁阀是用来控制两个气缸的,具体看你是什么设备,如果是高速的设备一般会用MAC的电磁阀配SMC的气缸

网友(点评):
你看看你都说了些啥

网友:
应该是一个阀控制2个气缸精度高  有个前提是气管的长度要一样长 不能一个长一个短 不然精度不如2个阀

网友:
这种问题没必要讨论
气缸本身的构造就决定了它做不了同步,而你们非要想方设法,为难人家
想要高精度,可以上液压、步进、伺服,做全闭环;
非得盯着气缸?

网友:
用气缸就不要考虑精度太高,一个阀控制多个气缸,气缸的进出气口都用调速节流阀,手动控制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