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软件求助

楼主(2025-03-24):
SolidWorks像图中这样的线,本来应该是看不到的吗,为什么缩小之后会显示这条线

网友:
显卡不好

网友:
这是显示问题?最简单的办法,发给你同事打开看看。

楼主:
不是显示问题,别人电脑也这样,显卡NVIDIA RTX A2000 应该不至于吧

网友:
面差????高度差很小的时候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楼主:
里面的那个板是正好贴住外边的板的内侧,正常不应该会漏出来,放大的时候就不会有那条多余的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