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关于焊缝探伤的问题

楼主(2025-03-24):
各位大佬,关于焊缝探伤请教下各位!
我是做中小缸径液压缸的(120缸径一下),现在需要对焊缝探伤,初步要求是全检。
看了百度,说是超声波和射线探伤比较合适(我以前做铝压铸,接触过摄像)。
想请教下给位同行,你们是怎么做的?

网友:
这个去翻下容规把,里面有具体要求,对于不同的压力不同的焊缝有不同的要求,选择MT,UT,XT还是PT是有说明的,十多年前看过,没有从事该行业都还回去了!

网友:
焊缝做探伤,按所提射线探伤(RT)和超声波探伤(UT),从检测内容和实质上看,两者是等效的。

到底使用哪种,主要还是看探伤部位的可到达性,如果可到达性可保证,那么使用UT容易和安全。

探伤检测百分比在压力容器设计中,主要影响设计计算中许可应力值,100%RT或UT,其许可值得系数是1(100%),否则会有折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