蛋疼的吊装

楼主(2025-03-24):
我们厂的设计人员是不吃人间烟火的,设计的机器浑身上面光溜溜的。不仅没有吊装孔,连一个挂的地方都没有。用电磁铁?薄铁皮吸不住。用气动吸盘?1吨重,不敢用。那就只能从底部穿绳子吊了,可是蛋疼的是这东西重心还很高。从底下吊很容易倾倒。我突发奇想,从底下用绳子吊,上面搞一个气缸压板,压住产品。这方案安全吗?

网友A:
有个东西叫叉车

网友B:
气缸还得供气,麻烦,做个吊具,螺栓锁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个东西叫叉车

正是因为叉车运输倾倒了,才改的吊装

楼主:
引用 网友B:
气缸还得供气,麻烦,做个吊具,螺栓锁紧

有地方锁螺丝,就不会来此寻求帮助了

网友(点评):
我是说吊具上面用螺栓固定住

网友(点评):
用螺丝压紧,代替气缸?

网友:
上吊装网

网友C:
看你的图比例,都已经快接近正方体了,叉车还能翻,应该找叉车工的原因,我用差不多长和高,宽比你窄多了,也就叉车叉的,也不会倒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你的图比例,都已经快接近正方体了,叉车还能翻,应该找叉车工的原因,我用差不多长和高,宽比你窄多了, ...

图是随手画的,不要较真。

网友:
建议做个吊具,更安全

网友:
底部叉口焊个板,让它翻不了就行,

网友(2025-05-23):
建议把外防护拆掉想想办法。

网友(2025-07-06):
下面支座内侧,穿两根圆棒做吊点,是否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