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夹紧不?

楼主(2025-03-25):
请教夹具气氛夹紧,气缸大小的问题

一个40*20的铝6061工件,钻8字交叉孔,孔13,深40.
SDA63的气缸,号称有120公斤推力。用Ok夹,能夹紧不?

网友A:
可以夹紧,但不太好用,台钳这么好用,不会,一次夹16件,不很快吗,两个台钳,一次夹32件

网友:
按经验是可以

这个如果理论计算 OK夹具是个增力机构,应该是气缸推力/tanα   (角度α 就是你OK夹具的锐角)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夹紧,但不太好用,台钳这么好用,不会,一次夹16件,不很快吗,两个台钳,一次夹32件

多工位台钳?16件一起,误差不累积的很多,如果中间一个没夹好,后面的不全废了?

补充内容 (2025-3-25 17:06):
加工型材,不修外形,台钳不适合。我没用过多工位的,感觉不行。

网友(点评):
这话说得,天天都有人喝水呛死,难道就不喝水了?中间没夹好是技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