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轧钢加热炉用的耐高温玻璃钢体

楼主(2025-03-25):
有那位大师了解,轧钢加热炉高温用的耐高温玻璃钢体材料,有哪些性能优点?最高耐温多少度?

网友A:
我只用过耐热透明石英玻璃 耐温 大于等于350° 。不知道你是哪个位置 。我是用在炉子入口出口视孔盖上的 。

网友(点评):
可以近千摄氏度,,,,,

网友B:
纠正一下不是玻璃钢,,,,是石英玻璃零件,为什么我知道,因为我们那做这个东西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纠正一下不是玻璃钢,,,,是石英玻璃零件,为什么我知道,因为我们那做这个东西多,,,,,

哦,是耐高温1700度以上?能承重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只用过耐热透明石英玻璃 耐温 大于等于350° 。不知道你是哪个位置 。我是用在炉子入口出口视孔盖上的 。

我们是用在轧钢加热炉内,炉内水梁上用的滑块,能承重钢坯重量的。

网友(点评):
那就不是,石英玻璃用在炉内衬,浇道等位置

网友C:
钢厂水梁最值钱的就是垫块了一般是陶瓷垫块或合金垫块,由数百块采用压块焊接在水梁上的。高温区Co50的。轧钢厂高温区要1700°什么炉子?

网友:
耐高温玻璃钢在轧钢加热炉中的核心优势为轻质、耐腐蚀、绝热及灵活设计,但其长期耐温上限为200~300℃,需根据具体工况与其他耐火材料配合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钢厂水梁最值钱的就是垫块了一般是陶瓷垫块或合金垫块,由数百块采用压块焊接在水梁上的。高温区Co50的。轧 ...

钢坯实际加热要达1100度,玻璃钢垫块能耐高温达1700度。是装在水梁上的,上面承重钢坯重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