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属性卡里的材质如何跟设计树里的同步?

楼主(2025-03-26):
为了在建模环境下确认设备重心,所以设计树是需要分配材质的。
那么设计树和属性卡必须分别给材料吗?

网友A:
为什么要分别给?你把设计树的材质链接到属性卡就行啦,换材质就在设计树更换,属性卡也会随着更新

网友:
看所有零件密度相同不,相同就不需要,不同就需要对每一个实体零件赋予材质或者覆盖质量属性修改质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要分别给?你把设计树的材质链接到属性卡就行啦,换材质就在设计树更换,属性卡也会随着更新

属性卡和设计树的材料如何连接,还请大师明示。

网友:
引用 楼主:
属性卡和设计树的材料如何连接,还请大师明示。

前辈言重了,看你注册时间比我早,大家相互学习

网友:
链接上就行了,最好是自己建一个零件模版,用模版新建零件即可,

网友:
SW自带的材料,根本不够用。连45钢都木有。。。。。。。普通碳钢?合金钢?够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