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合金压铸件表面防护

楼主(2025-03-26):
求教铝合金压铸件经过喷砂之后,表面经过流转很容易粘油抹黑,有什么办法避免和清洗吗?  喷砂过稍微清洗就会留下痕迹,更难清楚

网友:
浸液渗透,固化封闭表面微孔。有专门的渗透剂,搜一下。

网友A:
喷砂后表面形成微小凹坑,肯定容易藏污纳垢,如果脏了要用超声波清洗的,否则就要注意防油,尤其是机加工后要清洗,不然一搞一大片。

网友:
从污染源上想办法吧
要不就是机加工后,上清洗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喷砂后表面形成微小凹坑,肯定容易藏污纳垢,如果脏了要用超声波清洗的,否则就要注意防油,尤其是机加工后 ...

谢谢指导,学习了

网友(点评):
互通有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