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立柱压机如何设计确定材料强度

楼主(2025-03-26):
目前遇到一个大转盘需要个压机,由于转盘直径大,所以,压机四个立柱的跨距很大。(图中可见),上横梁我用了SW静应力分析。请大佬们帮忙看看强度是否符合,应该怎么看?,是否设计计算有误,冗余了?
采用了2个缸径220的油缸,压力18Mpa时,总出力F总为1370000N(137吨)。由于四立柱跨距很大,中心距2400*350。上下横梁板厚240还设计了加强筋。
4个立柱的强度校核:直径160,螺纹M145*4,单个立柱受力F=F总/4=342500N,立柱最小直径按145时面积A=3.14*(0.145/2)²=0.0165m²,则拉伸应力
σ=F/A=342500/0.0165=20.8Mpa。小于45钢的屈服强度355Mpa。

总图

总图

上横梁应力图解

上横梁应力图解

上横梁位移图解

上横梁位移图解

网友A:
240的板厚,太重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240的板厚,太重了吧

帮忙看看目前负载下,240是否可以减少,现在设计的这个上横梁重量4.5吨左右

网友(点评):
应该可以呀,我看人家一百五十吨的机子,上面有不少筋板就可以了

网友(点评):
上网看看人家的结构,参考下就行了

网友:
上固定连接板用厚钢板焊接

网友(点评):
是用焊接的

网友:
鱼肚梁设计方法,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典型的四柱式 液压压力机框式结构 框架计算时是先要对整体结构受力分析。

就是把 油缸最大输出压力纳入计算。计算出最大变形处 最大弯曲

第二 这四柱框架式结构的 各个部件连接关系弄清楚,再进行折算

如果机架变形量 超过你设计的精度 要进行局部加固

网友:
板厚选50-80,增加筋的高度,最好是工字结构,可以大幅减少重量

网友(点评):
你好,50-80是否太薄,有没有经过分析?

网友(点评):
估计你的最大应力是梁筋交接处厚度差太大造成的,壁厚均衡的话实际可能是很小的。设计过类似跨度的,压力稍大点,用的板厚就是50

网友:
柱子直径也太大了吧

网友(点评):
请问下多少合适?

网友(点评):
从拉应力看100多就可了,其余主要看刚性,

网友(点评):
嗯,如果按120直径,螺纹处M105*4,则算出来的拉应力是42.97Mpa。也是小于45钢的许用拉应力。

网友:
你都做静应力分析了,就出的应力应变位移图,哪个地方不受力应变小,就减少那个地方的厚度或者料位就可以,就看颜色安全的地方都去掉也没事,不用那么厚的实心的

网友(点评):
你好,应力图中间位置才50Mpa没到达屈服值,但是位移图中间是0.3mm的位移,这个不知道是运行几次后的变形量还是一次的变形量。

网友(点评):
没达到屈服值就可以,位移的话可以看看你这个材料的应力曲线,不超过弹性变形我这边觉得没问题,你这么厚才变形0.3mm,我感觉可以忽略不计;这个模拟就是模拟一次的变形量,得根据使用寿命和使用频率确定会不会疲劳

网友(点评):
你得看看你这个设备准备用多少年,然后预留一定的安全系数基本上就差不多了,比如1.5或者1.2

网友B:
首先约束要设置对,不对的话算出来的结果和实际不符。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约束要设置对,不对的话算出来的结果和实际不符。

大神帮忙看看下我选的对吗,固定几何体我是选螺母所在的平面,外力的位置我是选油缸的位置。

网友(点评):
约束和力没什么问题

网友(点评):
建议把四根立柱也加上,可能结果会不同。

网友(点评):
单个零件的分析,再加4个立柱就不懂怎么搞了

网友:
给你个参考,我以前的120T压力的机器,轴距2200,用的轴最粗的地方120,上顶架重2.2T(毛重),变形0.2左右最重的就是上顶架;
你这个137T,最大不超过3T,甚至可以到2.5T就差不多了,不能说满足要求就好,要调到合适的结构

网友(点评):
谢谢。我现在上下顶架的毛重都4.5T了。。就这样要分析时,变形位移量在0.33mm左右。真不好调整啊,怎么办

网友(点评):
总有师傅带,或者有参考设备的吧,实在不行就去看看别人的机器实物,吨位从30T,50T,80T,100T等等的是什么一个结构的,光靠嘴在这说,有时候很难说的全的,

网友:
那么大家伙,137t才屁大点,强度可以不用考虑,主要考虑刚度。

感觉开始说的不太好,建议球铁铸造。
如果只有一件,可以考虑二手市场找个零件回来改改。

网友(点评):
嗯,要考虑的是刚度,您描述的这个能大概画个图看下吗,感谢了

网友(点评):
直接开铸,球铁多香,傻大粗。那么大,焊接累死人,并不划算。

网友(点评):
才做1个试验机,领导不要铸件,估计是怕开模费用,二手市场不知道哪找,哪有这么刚好的

网友(点评):
其实你应该计算一下横向位移,保证在合理范围内就可以了。

网友:
我做的100吨的4轴压机,轴的直径才用70,你居然敢用160 ,牛逼

网友(点评):
刚入行还什么都不懂。。轴的直径和跨距有关吗?

网友(点评):
大点好,非标小了才麻烦,反正大点价格大不了材料加工贵一倍吧

网友C:
45钢?灰铸铁不更香吗?

网友(点评):
铸铁抗拉么?不要害别人。

网友(点评):
灰铸铁强度很低

网友(点评):
看看螺母在哪里,是受拉吗?大型压力机基座,绝大多数都是铸件。灰铸铁强度低?球铁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45钢?灰铸铁不更香吗?

基本的受力分析都不懂,你确定四根轴是受压力?

网友(点评):
轴受拉力,上下板也是受拉力,应该是吧

网友(点评):
楼主都知道轴受拉力。但他不知道板是不是受拉力,所以有“吧”,对吧。

网友(点评):
我们讨论的重点是板厚240,够爽吗?而不是问轴120,够细吗。。。。板是重点!

网友:
虽然大吨位的压机铸铁比比皆是,但这么大跨度,还是钢的好

网友:
找一本压力机设计手册看看。

网友:
现在你的首要问题是梁结构不合理,板太厚,筋太矮,可以复习材料力学,看看工字钢的筋板的比例。

网友(点评):
有复习了,其实比例就是截面抗弯系数,梁的结构,如果这样设计,静应力分析是否合理

网友(点评):
复习是为了重建最小重量,成本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