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内多头螺纹,外单头螺纹配合 移动行程及方向

楼主(2025-03-26):
如图示意,原理说明:固定件完全固定,活动件1通过内多头螺纹与活动件2配合,活动件1通过外单头螺纹与固定件配合,固定活动件2与固定件有一段直段配合,当转动活动件1时,由于内外螺纹牙距、螺纹旋向不同,会使得活动件2朝着不同方向移动;
问题:1. 当螺纹均为右旋或者均为左旋时,活动件2移动行程是多少 移动方向怎么看 2.当一侧为左旋,另一侧为右旋螺纹时,活动件2移动行程是多少 移动方向怎么看

网友:
变焦镜头啊,没画过,我估计同左旋是,行程是相加的,而且设计时,应该就是同左旋或者右旋吧

网友:
同旋向加,不同减
往螺距大的走

楼主:
同左旋或右旋:活动件 1 转动时,内外螺纹相对运动。活动件 2 的移动是两者导程差。因为同旋向,行程是导程差。方向看螺纹旋向和相对转动。比如右旋,活动件 1 转一圈,内螺纹让活动件 2 动 6mm,外螺纹让活动件 1 自己动 0.5mm,所以活动件 2 实际行程是 6 - 0.5 =5.5mm。方向根据旋向,同旋向时,两者相减,方向由导程大的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