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矩形翻板阀如何密封

楼主(2025-03-26):
想在250*200*6的矩管上做个翻板阀,用法是在矩管一端连风机,风机全压3800pa,矩管另一端装阀门,关闭阀门后,阀体密封在矩管上的其他的出风口出风。现在想的是:因为用的是矩管,不容易在管壁内侧加什么,打算在翻版阀转轴处加O型圈,转轴是顶丝固定的在翻板外围粘是层密封条。估计倒角处会漏风,也不确定能不能承受压力。

哪位大佬有跟好的方式吗?求懂阀门的大佬帮忙指点

网友A:
轴不在中间在一边行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轴不在中间在一边行么

也可以吧,看有的是偏心的,重点是不知道怎么密封,如果没有突起的挡圈,是偏心也没区别吧

网友B:
看你想密封到什么程度,完全密封也是可能的,,,,,

网友:
pvd设备上一般都是轴在一边,环形o圈密封,因为有抽真空,所以效果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你想密封到什么程度,完全密封也是可能的,,,,,

肯定会漏风,自己都觉得这个结构不好,想请教大佬们如何改进下

网友(点评):
参考三偏心蝶阀,,,,,

网友:
https://www.fjhttf.com/product/info/67.html
这个链接里有现成的风管止回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