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供料

楼主(2025-03-26):
各位大佬 这种线束有没有办法实现自动供料

网友:
只能人一个个排

楼主:
现在就是一个一个排的,有没有什么办法实现自动供料

网友:
请问是什么工序,要做什么动作,学习学习

网友:
不要用自动化,要用人,人才是最便宜的,在普工工资达不到6000倒手,五天8小时的情况下,人是最便宜的
比如做端子线,一条自动线,投资800W,做四年才回本,给村里的老人装,一天给50一天,太香了,
一个不够,一个村分点,手工活,在家拿娃的宝妈,都愿意干
不要老想自动化,因为搞自动化,发财的少,但破产的多了去了,因为投资大,回报慢,不等回报,淘汰了,只能年年向银行借钱买机

网友:
我的两个客户应该都有这个能力,之前的医疗导管自动装配,各零配件的复杂程度可远比电线复杂:
1. 安创科技(asmech)

2. 长园医疗精密(CYG)

网友:
图像识别加夹取机械手我感觉可以尝试,但就是节拍快不了太多。

网友:
|尹志春发表于 03-27 08:46不要用自动化,要用人,人才是最便宜的,在普工工资达不到6000倒手,五天8小时的情况下,人是最便宜的

比如做端子线,一条自动线,投资800W,做四年才回本,给村里的老人装,一天给50一天,太香了,

一个不够,一个村分点,手工活,在家拿娃的宝妈,都愿意干

不要老想自动化,因为搞自动化,发财的少,但破产的多了去了,因为投资大,回报慢,不等回报,淘汰了,只能年年向银行借钱买机

春哥说的实在

网友(点评):
确实,家底不厚,用人工最实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