密封圈 沟槽选择问题

楼主(2025-03-27):
按派克O型圈样本
同一尺寸的O型圈,动密封 和静密封 的沟槽尺寸是不同的。
1:如果 本来是静密封,沟槽用了动密封的沟槽尺寸
     或者 本来是动密封,沟槽用了静密封的沟槽尺寸,会有什么影响?
2:用于补偿的活塞,偶尔会有极低速度的缓慢直线运动,应该选择哪种沟槽?

网友:
0.3mm的区别有这么大?静密封会更小,动密封会更大
动作慢的话,应该是属于静密封吧,或者取一个中间值

网友(点评):
上次做的一个实验工装,按样本设计的沟槽,密封不好-渗油!(直径约50mm 压力约5MP) 1. 沟槽尺寸 2 . 表面状态 3. O型圈

网友:
试试问一下这个厂家吧……他们应该更专业

网友:
压缩在20-30%比较好,8%可以密封了。
填充率75%-90%
伸缩率0-5%区间
建议询问供应商

网友:
5mpa 按样本加工几乎很难出现渗油 看看以下几点
密封面粗糙度、O型圈选择的不合适(外径过大或过小)、硬度等等
静密封硬度一般较软、压缩量大 动密封硬度大一些 密封圈太软 轴向移动时会在出现翻滚 也可考虑采用多道密封圈

网友:
0.3mm的区别有这么大?静密封会更小,动密封会更大
动作慢的话,应该是属于静密封吧,或者取一个中间值0 P

网友(2025-06-17):
同一个O圈,22.4和22.1的O圈压缩率相差4%。  考虑是否存在扭曲问题。

网友:
掐指一算当精密封处理,但是两端考虑加挡环。精何动的区别是否存在摩擦,是故压缩率有差异。另动密封考虑杆与圈的速度差及缝隙,有可能导致圈挂掉,所以加挡环

网友(2025-08-04):
一般按设计手册的标准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