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对成圆弧扁瓶视觉检测

楼主(2025-03-27):
不对称圆弧扁瓶经过夹持输送然后出料进行视觉检测,但是夹持输送出料后存在角度偏差不正,对视觉检测有影响,应该怎么解决呢,麻烦大家给给建议,现场导向护栏和毛刷都加了都不行速度比较快每分钟200瓶的速度

网友:
拍一下现场照片,看看工况
最好的办法就是保证夹持输送出料的时候,就保证瓶子是正的
你要求容错角度偏差最大多少?

网友:
脑补太累了

楼主:
如图是一个工况 现场来看从加持出来后会有一个力甩一下把瓶子甩斜

楼主:
角度偏差容错率为±1°

网友:
侧面导向护栏,改成动力输送带,左右夹着产品往前走,线速度和主输送带相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