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好用的插件都有哪些?

楼主(2025-03-27):
目前刚用SW,很多设计、建模、计算都可以使用插件,但是网上买了很多离线版,感觉很不好用。请问各位前辈,哪些插件好用些?

网友A:
目前用的大工程师、凯元工具,都挺好用的,大工程师批量导图转格式什么的都免费的,凯元不激活一次只能转10个文件。

之前还用过爱安特的插件,搭铝型材挺方便,但用的不多,后面重装了下软件就没再用了。

网友:
今日制造,免费软件,出BOM表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目前用的大工程师、凯元工具,都挺好用的,大工程师批量导图转格式什么的都免费的,凯元不激活一次只能转10 ...

离线可用的插件,有推荐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离线可用的插件,有推荐吗?

我提到的这几个就是离线的,像大工程师下载过来之后,是可以选装需要的插件的。
凯元的话是一次全部安装。

这些插件都是不联网也能用的。
大工程师的其他功能,比如下载模型,这个是要联网的,插件下载之后是可以断网使用的

网友:
大佬们我也想买个插接用用  凯元工具箱,开拔网工具箱,lcan工具箱哪个更好用啊主要是使用批量改属性和替换图纸模板,批量改图号什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提到的这几个就是离线的,像大工程师下载过来之后,是可以选装需要的插件的。
凯元的话是一次全部安装 ...

感谢感谢,第一次用,很不熟悉,我先下载试用下。另外,一般SW提高效率(或者使用频率比较高)的插件或者功能是哪些呀?这方面如有建议,烦请指教一二。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感谢,第一次用,很不熟悉,我先下载试用下。另外,一般SW提高效率(或者使用频率比较高)的插件或者 ...

建议谈不上,就是分享下我个人常用的几个。
设计阶段常用的就是导【齿轮】、【链轮】、【带轮】;加工阶段常用的是【BOM工具】(整理物料单用)、【图纸批量打印】、【文件格式批量转换】(转stp之类的格式给加工中心用);设备调试、验证完,可批量生产了(主要指设备不会有大改动的情况),就用【批量文件改名】,统一下研发设计阶段的文件名称代号之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谈不上,就是分享下我个人常用的几个。
设计阶段常用的就是导【齿轮】、【链轮】、【带轮】;加工阶 ...

感谢!我先借你的经验学习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