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注释与尺寸进行关联?

楼主(2025-03-27):
如附图,K为注释,如何将它与尺寸进行关联,使得注释可以随尺寸位置变动而变动?

网友:
可以在图纸上单独做一个表格吗?尺寸与K的取值关系表。

网友:
尺寸后面加上"<CL-K>"就行了

网友:
分组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尺寸后面加上""就行了

绝了!超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