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零件图标上的信封怎么去掉?

楼主(2025-03-27):
如题:
SW软件装配体上的有些零件图上的信封图标是怎么产生的?有怎么去掉?
谢谢!

网友A:
套封功能

网友(点评):
学到了,大佬

网友:
封套就是个影子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套封功能

感谢感谢
使用这么多年,一直边用边学。
这个功能也不知道,怎么就用上了,估计是按下了某个快捷键所致
今天又学了一个。

网友:
长见识了

网友:
我一直觉得看不同人做SW画图都能学到很多不同的操作

网友:
封套相当于是一个“空间参照”,一般玩人机交互的时候常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