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打螺纹孔安全边距多少

楼主:
现在结构设计的比较极限,铁件,M2的螺纹孔,肉厚只留了0.3mm,打完内壁都不光滑了,有点变形凸出来

网友:
叫春哥打

网友A:
不存在,只要钱够,留 0.05都是可以的,有印是因为钻头中间刃,就是横刃切削速度为接近0,所以他不是切削是挤压,挤压,当然有印,你用铣刀切削就行了攻丝也切削,就不会有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存在,只要钱够,留 0.05都是可以的,有印是因为钻头中间刃,就是横刃切削速度为接近0,所以他不是切削是 ...

这是真大佬,对加工工艺不太了解,请问普通工艺打孔的话,留多少肉厚呢

看材料,和加工参数,慢慢打,0.5可以,打快了,一定鼓包  发表于 4 天前

网友:
一般等于螺钉直径的一半就安全吧

网友:
感谢  发表于 3 天前

网友B:
0.3肯定不行啊,攻完再铣外壁好点,也至少0.5吧。实在不行宁愿换小一号的螺丝。

网友C:
个人建议可以参考十字槽小盘头螺钉的dk值。

网友D:
你不会用的是挤压丝攻吧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是真大佬,对加工工艺不太了解,请问普通工艺打孔的话,留多少肉厚呢

明白了, 谢谢

楼主(2025-03-28):
引用 网友C:
个人建议可以参考十字槽小盘头螺钉的dk值。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0.3肯定不行啊,攻完再铣外壁好点,也至少0.5吧。实在不行宁愿换小一号的螺丝。

明白了,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不会用的是挤压丝攻吧

不清楚,供应商加工的[捂脸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