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买台数控车二手的,各位兄弟有没有好点的推荐便宜点的

楼主(2025-03-27):
想买台数控车二手的,各位兄弟有没有好点的推荐便宜点的

网友:
尽量买机,除非你会自己修,
我有台6140普车,要的话8000一台,重2.2吨

网友(点评):
2200X4 =8000 这是台钳价么

网友:
你要德玛吉车削中心还是要浙江0640仪表数控车?要求都不说明能给到你什么推荐

网友:
楼主好,我推荐成色较好的CL-15new或者宝鸡的SK40P(前置4方位),因为这两款我都实际操作过,对于工作年数和维修次数也比较了解,性能对于常见常规的零件还是绰绰有余的。  然后DMG mori这种就是机床里的天花板了,不玩医疗植入物或者航空航天普遍用不起。(当然如果有条件使用那也是很好的选择)
D:\4  D:\5 D:\6

网友(2025-07-16):
这个根据产品分析的,然后产量,规划,我可以给你详细分析